软件看门狗应该设置多长时间呢

楼主(2014-03-19):
芯片PIC18F4620
晶振4M
软件看门狗
只在某一个调用函数(正常运行时就使用这个函数)中添加看门狗可以吗?
这个函数在看门狗为4*64ms时候只在循环开头喂一下就可以了
一同事说,设置成4*128ms就可以了
怎么感觉上面这两个时间看门狗加跟没加一个样呢
这个时间是不是跟程序多长时间跑完一遍有关系呢?
设置成多长时间合适呢?
求指导

网友A: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funk:能不能给分享下经验,做项目时看门狗一般跟程序运行一遍的时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原则上,一个程序里只有一个地方喂狗,是最可靠地。狗的溢出时间,不应大于你系统能容忍的最大当机时间,不应小于系统最大喂狗周期(就是不能在程序最忙,来不及喂狗的情况下复位)考虑狗的时基一般是内部RC,误差较大,可以取两者中间值(注意核算时基误差是否可能导致狗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