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芯片焊线短路

楼主(2014-03-19):
各位大虾大家好,我自己制作的COB韩先后灯为什么开始点不亮,呈短路状态,但用大电流冲击一下就能点亮了,有漏电流,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了。

楼主:
你好,你的COB应该是二焊点压力或者功率过大导致晶片PN(也称欧姆接触层短路)短路。使用大电流能正常发光,是因为晶片结温升高,欧姆接触层的电阻变小。

建议调整焊线机的功率和压力的参数。

我是这样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以上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