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7的EMIFB扩展SDRAM,操作没有用到的高位地址线改变低位地址数据

楼主(2014-03-19):
用6747的EMIFB扩展了一个64M的SDRAM,但是EMIFB是可以扩到256M的,那么高位的那些地址线(大于64M)我想用来作为其他外设的地址线,这样可以吗?
我的理解中应该可以,但是在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
外扩一个64M的SDRAM,当你将SDCFG配置为64M的时候,读写数据是正确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当你将SDCFG配置为128/256M的时候(比实际外扩空间的大的时候),数据读写就有错误了。那么我前面的设想不是没有办法实现了吗,因为使用了高地址线,低位地址的数据就被改变了??
我想问问各位大神,可以这样配置吗?如果不行的话,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就是想把高位的地址线给其他外设用啊!

网友A:
嗯 配置为64M是对的   但是当你配置为高于64M操作是   如果不把片选信号做处理
64M对应的也会被选中   占用总线    读写数据时其实起作用的还是64M对应的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配置为64M是对的   但是当你配置为高于64M操作是   如果不把片选信号做处理
64M对应的也会被选中   占 ...

是啊,我想好像也是这个原因,如果我想要将高位地址线作为其他设备的地址,片选信号如何做处理呢?关键是这样可以实现吗:低位还是作为SDRAM,高位作为其他设备的地址线?6713我们就是这么用的,但是不知道6747可以不可以这样用?
我是拿着开发板调试的,我们的板子现在还在画,硬件上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想好像也是这个原因,如果我想要将高位地址线作为其他设备的地址,片选信号如何做处理呢?关键是 ...

总线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但前提是不能被某一个设备占用
如果你的低位用于SDRAM的话   高位+SDRAM所用地址要用于其它设备
那就做逻辑处理  128M/256M(高2位地址或高3位地址)对应的地址其中任何一个为高  就片选高位扩展外设
相反就片选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但前提是不能被某一个设备占用
如果你的低位用于SDRAM的话   高位+SDRAM所用地 ...

刚才和我们的老工程师讨论了一下,好像这个办法行不通啊。
因为SDRAM是行列复用,6747只有13根地址线,寻址还是ROW+BANK+COL,我们可以选择的是BANK和COL,还都在低位,这个就更不好处理了,没有单独的硬件线路来区分。前面6713可以这样做是因为有多余的地址线,在硬件上直接可以拉过去,但是这个线都不够啊,悲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和我们的老工程师讨论了一下,好像这个办法行不通啊。
因为SDRAM是行列复用,6747只有13根地址线,寻 ...

这就不好处理了   你再想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好处理了   你再想想办法吧

想再请教一下,SDRAM的寻址的问题。6747有13根地址线,我看DATASHEET上面有关EMIFB那里的介绍,有个图片上显示可以扩展12根地址线+2根BANK组成2M*32bit*4BANK的SDRAM,这样的话只使用了12根地址线,最高位就空出来了。但是又看了一下寻址的图,上面显示不管你外扩多大的SDRAM,都用了13位的行地址,BANK和列可通过寄存器选择。这样的意思是不是不管我硬件电路连接多少根地址线,SDRAM的寻址行地址都是13行?!这是我们一个老师傅说的。我们目前就是按照12根地址线这样接的,他说我们这样接线是可以,就是地址不连续了。我有点不理解,不应该是拉了12根地址线行地址最多就寻址12行吗?怎么就寻址到13个行地址了?这样DATASHEET上面的硬件图和寻址的图不是有点矛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再请教一下,SDRAM的寻址的问题。6747有13根地址线,我看DATASHEET上面有关EMIFB那里的介绍,有个图片 ...

SDRAM可以翻页的    6747具体不了解  像5000系列的话    A0是不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