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整流全桥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4-03-19):
用于1MHZ是否可以?

网友A:
你找到高频工作的二极管是可以工作的,平时说的整流桥,因为用的都是整流管,对应的都是50/60Hz的市电频率。开关电源里就有针对高频变压器输出整流的快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管。

网友B:
普通整流全桥频率上限约3kHZ适合于工频电路.1MHZ要用高速整流管.勉强用会使效率降低器件发热而不稳定或者损坏.

网友C:
开关频率越高,开关管的损耗就越大,而频率越低,器件的回产生明显的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