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MOS在栅极为高电压时,漏极始终有11V左右的电压?为什么

楼主(2014-03-19):
图中PMOS漏极通过一电阻连接到-12V电压上。

网友A:
Q1有电流流过,导致Q2也有电流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有电流流过,导致Q2也有电流流过。

但是QU1端我给0V电平时这时Q1截止,Q2管1端为高电位,Q2也截止,但是2端由一个11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有电流流过,导致Q2也有电流流过。

当QU1基极为3.3V高电平时,Q1和Q2都相当于开关断开,都没有电流流过,但是Q2端漏极还是有一个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QU1端我给0V电平时这时Q1截止,Q2管1端为高电位,Q2也截止,但是2端由一个11V电压 ...

Q2管1端为高电位=?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QU1基极为3.3V高电平时,Q1和Q2都相当于开关断开,都没有电流流过,但是Q2端漏极还是有一个电压 ...

哪本书上说的,哪个老师教的?

网友A:
PMOS型号是哪一个?

网友B:
你是不是把Q2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管1端为高电位=?V

11.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型号是哪一个?

BSH201

网友C:
要么MOS管没有截至(测一下R1上的电压),要么漏极有其它电流通路。

网友D:
R2和R91接法有点奇葩.Q1输入为0时,量Q2 1,3脚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和R91接法有点奇葩.Q1输入为0时,量Q2 1,3脚电压就知道了.

请问应该怎么接。R2我知道,这里是画错了,应该放在三极管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反了。

实际选型中1号脚位栅极,2号为漏极,3号为栅极。请问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和R91接法有点奇葩.Q1输入为0时,量Q2 1,3脚电压就知道了.

QU1输入为0时,Q2的1脚电压为11.9V,3号引脚电压为11V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选型中1号脚位栅极,2号为漏极,3号为栅极。请问反了吗?

反了,你不会自己看看数据手册么?

网友F:
元器件的图标没错,但是管脚2.3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了,你不会自己看看数据手册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元器件的图标没错,但是管脚2.3反了

谢谢

网友G:
因为三极管的PN结原因导致的。

网友H:
新人们问的不少问题,问题本身就没弄清楚。

网友I:
搞反了!对于P型增强型mos管,G极接负电压,图中2端是D极,应该接正极,3端是S极,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