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正向等效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4-03-19):
一只整流二极管,电流10A,正向等效电阻是否可以认为等于
          0,7V/10=0,07欧?

网友A:
1毫安内为0, 大于表现为削波,还是二极管特性。

网友A:
一般都是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500

500欧?

网友A:
因为二极管正向等效电阻 呈非线性,你给出的数值只能说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的等效电阻。

网友B:
不同条件下不一样。

网友A:
在电压不同时  电阻不同  比如远程输电会把电压先调成高压电一个道理    希望你能明白

网友C:
等效电阻是动态的

网友D:
看看二极管特性曲线

网友E: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懂了吗

网友E:
阻值是动态变化的,与应用环境有关。

网友F:
阻值是动态变化的,与应用环境有关

网友G:
起码你电流处于那种情况肯定可以这么算。

网友:
随温度变化的非线性电阻态~

网友H:
等效电阻可分为直流等效电阻和交流等效电阻,0.07Ω 是直流等效电阻,交流等效电阻要比直流等效电阻小,

网友I:
好像不是线性的哦,无法直接用线性欧姆定律来计算。好像可以在半导体电子学中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和电流和温度都有关联吧(不是很确定)。

网友J:
看手册最清楚,电阻是非线性的,一般给出特定条件下的导通电阻,其他条件下的,可以看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