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人求助MP2403同步整流降压改升压怎么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19):
LZ为何不直接用升压IC呢?
另外,输入电压调大点,最小输入电压4.6V
还有,按你这个反馈电阻的值,输出电压只有=0.8*(1+5)=4.8V啊,与输入电压只有0.6V差距了

网友B:
你自己想想什么是同步?看看PDF里面这个片子里面的开关器件的接法,再画个图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