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用电容感应式司机盒

楼主(2014-03-19):
小弟最近用CAPSENSE制作的电梯用电容感应式司机盒;密码输入正确后可对司机盒进行操作,密码可修改;可恢复;风扇、照明功能断电后重新上电依然能够继续保持上次工作状态。

网友A:
你想说明什么?

网友B:
楼主不准备发个教程吗?

网友C:
楼主还是把过程发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吧

网友D:
楼主发帖用意不太明确啊

楼主:
原理图已经发出供大家参考;使用芯片CY8C21534控制触摸按键;ATmage88为主控芯片负责外键并行通信以及控制触摸按键。

网友E:
先收藏了 看楼主做的应该不错

网友F:
顶一个 楼主在哪家公司工作呢?

楼主:
问题更新中;现场对接处对方风扇;照明为AC220V;现场风扇功率60W;照明最大200W;解决方案:1.将原来宏发的信号继电器更换为宏发HF41F功率继电器(额定电压AC250;额定电流5A);2.更换JST贴片端子将PHR端子额更换成XH端子(AC250V,3A)。在产品试验无问题后小弟将会放出玻璃电梯操纵盘照片以及感应司机盒近照。
   持续问题更新中。。。。。。。。。

网友G:
什么意思

网友H:
帮顶 楼主做的非常认真

网友I:
这个是为了应用到电梯中是吗?

网友J:
没太看懂 楼主的表意不明确

网友K:
电梯风扇吗?用cy好像很高端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梯风扇吗?用cy好像很高端的样子

我们电梯产品需要经过一些测试认证后方可以使用,这方面只有CY通过;稳定性相当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们电梯产品需要经过一些测试认证后方可以使用,这方面只有CY通过;稳定性相当好 ...

cy一直很强大

网友M:
可以参照一下楼主的方法

楼主(2014-06-13):
该产品已经发明专利申请中,预祝能够申请成功算是人生中第一个专利了
期待。。。。。。。。。。。。。。。

网友N(2014-11-07):
您好,我们是cypress一级代理商(官网可查),可加我Q:274172523,具体聊

网友O(2015-04-18):
为什么不直接采用PSoC4一颗芯片来解决呢??楼主

网友P:
是不是手感不是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