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代码错在哪里?为什么输出全是0?

楼主(2014-03-19):
scanf那句错了吗?(调了几个小时了,只是把四个浮点数输入数组,到现在还没成功)

楼主:
scanf("%f %f %f %f",&ar[0],&ar[1],&ar[2],&ar[3]);
%f加个空格也一样是这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已经是地址了,前面不用加&

不加崩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加崩溃

我弄错了,要加&
把f改成lf就ok了,不过原因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lf?

都试了,lf与f一样是这种结果,输出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弄错了,要加&
把f改成lf就ok了,不过原因不详

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的:

我的可以啊,你的可能是VS版本不一样,你先全部改成lf,然后再把scanf改成scanf_s试试

楼主:
第一个行,后三个不行
把你的代码COPY一份到这里吧,谢谢,我的还是不行,我用的VS2010

网友B:
初始化a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ar试试

这样了还不行,只有第一个数是对的

网友C: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0;
double ar[4];
printf("\n请输入四个数")        ;
for(i;i<4;i++) scanf("%f",&ar[i]);
for(i;i<4;i++) printf ("%f",ar[1])        ;
while(1);
}

试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t main(void)
{

运行到这里不动了,没进行任何输出

网友C:
你是什么程序编写的啊?

网友D:
#include <stdio.h>
float ar[4];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 0;
  printf("请输入四个数(空格分开):\n");
  scanf("%f%f%f%f",&ar[0],&ar[1],&ar[2],&ar[3]);
  for(i = 0;i<4;i++)
  {
        printf("%f\n",ar);
        }
  system("PAUSE");
  return 0;
}

double 改成 float 数据类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程序编写的啊?

VS201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行到这里不动了,没进行任何输出

这个程序明显不对,你第二个for语句i没有清零。然后双精度输出格式是lf,改一下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clude
float ar[4];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VS2010 感觉比VC6好用多了,从不会死机退出,超可靠的,不过建立的文件只有CPP
但是以前一直照C写没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CPP)

网友D:
引用 楼主:
VS2010 感觉比VC6好用多了,从不会死机退出,超可靠的,不过建立的文件只有CPP
但是以前一直照C写没问题 ...

输出语句
printf("%f",ar);有问题啊。
改成printf("%f",ar(i));
括号改成中括号
好像是论坛显示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行到这里不动了,没进行任何输出

发现这个代码够马虎的,print("%f",ar[1])。a被写成a[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程序明显不对,你第二个for语句i没有清零。然后双精度输出格式是lf,改一下应该可以了 ...

楼主:
输完每个数再按回车就能实现,按空格只能输入第一个数
原因不知道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完每个数再按回车就能实现,按空格只能输入第一个数
原因不知道 ...

那是因为你循环调用了四次 scanf() 函数,每次需要一个回车。

网友G:
因为空格,输出的都是空格,'\0’,冒失这样,自己电脑上么软件

网友H: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xMzIyfDc4YzQ4ODkxfDE3NjIzMjU3NDh8MHw%3D

网友I:
%f%f%f%f改为%f %f %f %f

网友J:
printf 输出浮点类型 float 时会自动将其 "类型提升" 到 double, 所以使用 %f 就可以输出 float 和 double 两种类型.
而 %lf 就比较麻烦了, 在 MSVC 下有时候不能用. 而在 Linux 下 GCC 编译, printf("%f 和 %lf 一样");
scanf 就完全不同了,它接受的是指针,所以没有类似的类型提升。用指针向 float 存储和向 double 存储大不一样(4 和 8 字节),因此,scanf 区别 %f 和 %lf.
建议使用浮点数的时候能使用双精度不使用单精度. 所以..........你懂的.
下面这段程序, 在 VS2010 和 Linux GCC 下都可以正常输出. 但是在 windows 下的 MinGW 下却只能用 %f, %lf 输出 -0.000000.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用 %f 吧.
#include <stdio.h>

double ar[4];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 0;

        printf("Please input 4 numbers:\n");

        scanf("%lf %lf %lf %lf", &ar[0], &ar[1], &ar[2], &ar[3]);
        for(i = 0; i < 4; i++) {
                printf("%f\n", ar[i]);
                printf("%lf\n", ar[i]);
        }
        return 0;
}

网友K:
引用 楼主:
输完每个数再按回车就能实现,按空格只能输入第一个数
原因不知道 ...

你操作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不是lf?

确实是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