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形的对称和不对称是怎么判断的

楼主(2014-03-19):
为什么输出的波形在t1cnt为连续增减计数时就是连续的,而在连续增时却是不对称的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  你的对称是指占空比为5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  你的对称是指占空比为50%吗

那这个所谓的对称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所谓的对称指的是什么??

连续增减是从0增加到最大值然后又减到0  类似三角波 这样的对称吧
而连续增只是从0到最大值  又从0到最大值  类似锯齿波  这样就不对称
我的理解

网友B:
选择连续增/减计数模式可以产生中心或对称PWM波形,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