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贴片电容的封装和容值

楼主(2014-03-19):
求 电容规格书?

比如:
0201( 英制 )封装电容 的容值范围是多大?
0402( 英制 )封装电容 的容值范围是多大?
0603( 英制 )封装电容 的容值范围是多大?
0805( 英制 )封装电容 的容值范围是多大?

谢谢!

网友A:
到淘宝上问专门的商家来得快点。

网友B:
一般都是全系列的。

网友C:
去官方看看资料,或者问厂家,TDK

网友D:
http://www.yageo.com/portal/abou ... out_yageo/Corporate overview&menuid=0&title1=c1
给你个国巨电容的链接,输入容值耐压 然后搜索对应的封装就可以了。我画图不确定电容的封装的时候都在上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yageo.com/portal/about_yageo/about.jsp?SWITCH_CATEGORY=/about_yageo/Corporate overview&me ...

yageo,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