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4-03-19):
上图所示,帮忙分析下±15V作用,给采样加直流偏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关于R308及W301连接的±15V

网友B:
怎么图片竖放的?

网友C:
横过来好

网友D(点评):
软件都有

网友C(点评):
怎么横的?

楼主:
木有人解答下哈。。。

网友A:
W301、R307和R308目的是从正负15伏电源分压取得一个对地可正可负的直流电压,叠加到放大的信号上。
该电压(R307与R308联接处)不能直接接到UA2D输出脚,因第一级运放有负反馈,输出电阻非常小,而R307R308分压后的等效电源内阻相当大,运放的输出电阻将把该分压电源短路掉。
该电压(R307与R308联接处)也不能直接接到UA2A反相输入脚,否则会影响UA2A反馈量。
其实,将该电压施加到UA2A同相输入端是最省事、对其它电路影响最小的方法,而且可以省掉两支电阻(R306与R309合并成一支,省掉R310)。

网友E:
感觉是调零用的

网友F:
目的就是调零,出厂校正用。
第一级差分短接输入0,第二级的输出就通过调整那个滑阻来保证输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