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内部flash 用户配置的 起始地址

楼主(2014-03-19):
请问下起始地址是多少啊。   0x08001000  总是会覆盖掉我的 变量值。0x08007800 这个也不行。

网友:
什么意思? FLASH存放数据?

楼主:
是啊!  我现在是写完就挂, 重启之后  能看到是写进去了的。

写玩 跑一会就进入异常中断了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网友A:
芯片资料里面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资料里面没有吗...

比较笼统, 这个片子是64K的flash 我从60K 开始做起始地址,貌似不行!

楼主:
我起始地址是0x0800f000
下面是调试的时候的

0x0800F001 0202      LSLS     r2,r0,#8
0x0800F003 E000      B        0x0800F007
0x0800F005 C0F3      STM      r0!,{r0-r1,r4-r7}
0x0800F007 08A8      LSRS     r0,r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现在是写完就挂, 重启之后  能看到是写进去了的。

写玩 跑一会就进入异常中断了

为何不用外部的EEPROM 存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外部的EEPROM 存数据呢?

bom面积增大了,不太好。

解决了,写函数那里,把要擦除的一页数据读回来, 所以定义了一个1024的buf。导致栈溢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外部的EEPROM 存数据呢?

为啥要用外部的,内部不用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