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partan6实现高速串口求扫盲

楼主(2014-03-19):
以前没用过xilinx的FPGA,没用过ISE,所以有好多不懂的。几个白痴问题,求扫盲!
1、
对方设备规定的底层通讯协议如下
Aurora 8b10b协议
Lane Width: 4 bytes
Line Rate: 2 Gbps
Dataflow Mode: Duplex
Interface: Framing (not streaming)
Flow Control: None

然后我在ISE的New Source Wizard里找到个IP核叫Aurora 8B10B,是应该用这个么?如果是用这个IP核的话,我是不是专心看它的说明文档就可以了?还有别的文档推荐么?求关键字!

2、Aurora Lanes这个参数指的是串口对数还是个数(收、发算1对还是算2个)?

3、配置好IP核的参数以后,我下一步该做什么……怎么把这个核弄进我的程序里去?(刚才又试了试,找到View HDL Instantiation Template,看上去有点像结构体,在主程序里申明个对象?)是不是要写点控制程序?(这个问题太白了,不过求好心人解答一下……)

网友A:
当做黑盒子,看输入输出所有接口时序

网友B:
你好,我也正在学习这个aurora IP核,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我来说一下我学到现在的感觉:
1:你在生成核的时候,会有datasheet在GUI界面的,你看这个就行了。比较全,感觉有140多页把。这个肯定要看的。
2:aurora lanes = 1的时候,是有1对收发口,你可以选择1,2,4这几种情况。每一个口都是差分的,所以发送端:txn/txp 接收端:rxn/rxp。
3: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参考例程。具体的内容在datasheet里面会有介绍。参考例程基本把这个核心的使用介绍完了。。你可以在这个例程上修改。
另外,我看见aurora 有2个版本,5.3和8.2,那个8.2版本的感觉是带AXI总线的。不过我使用的时候觉得就是多了一个axi_to_ll.v和ll_to_axi.v这两个模块。。不过感觉去了就工作不了了。
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探讨,我也正在学习这个IP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正在学习这个aurora IP核,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我来说一下我学到现在的感觉:
1:你在生成核的时 ...

多谢!

网友C:
使用Xilinx高端FPGA(V5、V6、S6等)的GTP或GTX、GTH模块,选择Aurora协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