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1114想驱动5v的液晶1602,可行吗

楼主(2014-03-19):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可以
电源接5V就可以了,MCU电源尽量高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考虑:LCD有两种电源,一种是给背光的这个一般比较高1602好像就是5V供电;另一种是供给LCD的驱动IC的这个电源因LCD驱动IC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支持TTL输入的话那么LPC(CMOS 3.3V)是可以驱动的,因为TTLVih>2.4V就可以了,而LPC输出的高电平时CMOS 3.3V所以能驱动。但是你用你从LCD度数据到MCU的话会有问题,TTL输出高电平Voh>2.0,而CMOS的输入高电平Vih>0.7VCC=2.31V,此时会有问题。不用担心,在我见到过的应用中,没有用到过LCD 读取数据这个功能。

网友C(2014-10-12):
不行的,arm的速度太快了,1602液晶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arm的速度太快了,1602液晶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你不可以慢点跑吗

网友D:
3楼跑得太快了,其实别说是1602,12864都照用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