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adc实验中adc数据寄存器中的值没有变化

楼主(2014-03-19):
用的是stm32f051的板子

adc_dma初始化如下
#include "adc.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0x40012440//
__IO uint16_t RegularConvData_Tab;//
void ADC1_DMA_Init(void)
{
//RegularConvData_Tab= 2473;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ADC_DeInit(ADC1);//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gularConvData_Tab;//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4;//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ÈÓÐbyte£¬halfword£¬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楼主:
主函数代码如下,show_led函数功能是根据adc中取得的数值 控制led灯的暗灭。有4盏led灯,把取值分为5个等级,控制led的暗灭。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adc.h"
#include "show.h"
#include "led.h"
extern __IO uint16_t  RegularConvData_Tab;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¾Ö²¿±äÁ¿£¬ÓÃÓÚ´æ´Óflash¶Áµ½µÄµçѹֵ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a = 0xFFF;

   SystemInit();
  LED_Init();
   ADC1_DMA_Init();

   while(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247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RegularConvData_Tab;
   delay(0xffffee);
   Show_Led(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

在用jlink仿真后,只会出现两盏灯亮。我现在没有串口调试的芯片,但是通过排除,我认为RegularConvData_Tab这个值是固定的,而且还不是采样得到的。。求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4-05-03):
问题已经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