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L25外部引脚中断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3-19):
我用KL25的外部引脚来实现中断,可是在其中发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用PA.1作为外部中断输入端;其软件设置如下:
GPIOA_PDDR |= ~(1<<1);
PORTA_PCR1 = PORT_PCR_MUX(1) | PORT_PCR_IRQC(8) | PORT_PCR_PE_MASK | PORT_PCR_PS_MASK;
PA.1在逻辑0下发生中断,可如令的问题是当我上电调试后,PA.1处于悬空状态下也会引起PA.1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并且是不停的进入),可在软件设置里我已经将PA.1的内部上拉打开了啊,那为什么它还是会不断的进入中断呢?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其它原因所引起的,请FAE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好
根据KL25P80M48SF0RM参考手册“3.10.1.2 Port Control and Interrupt Summary”表格中描述,操作PTA1引脚的PORTx_PCRn寄存器PS位是无效的,应该操作PE位使其能够启用内部上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根据KL25P80M48SF0RM参考手册“3.10.1.2 Port Control and Interrupt Summary”表格中描述,操作P ...

另外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对于PORTx_PCRn寄存器的中断状态标志位ISF的描述。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建议根据 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帖子描述方式操作结贴。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