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问这个芯片TNY276怎么计算出输出电流和电压呢?

楼主:
求好心人帮忙给分析一下呢 我先算出确切的数据呢  可是现在无从下手啊

网友A(2014-03-19):
我也看不懂

网友B:
这个是PI芯片的秘密所在,自己下个PI的软件 吧,对应的输出功率有对应的型号的

网友C:
输出电压、电流大小是设计时决定的,若果懒得算的话,最简单的是参考推荐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电流大小是设计时决定的,若果懒得算的话,最简单的是参考推荐设计, ...

谢谢你那

网友D:
TNY276只输出一路电压时,也就是只计算反馈主路电压,输出电压由R7和R6决定,电流由负载决定

网友E:
输出电压由电压采样电阻R7,R6决定,分压后电压超过431的2.5V光耦导通,TNY276停止输出。TL431的导通电压为Vr 2.5V。
Vo=Vr X (R7+R6) / R6
输出电流由电流采样电阻R3决定,靠电流流过R3的所产生的电压,超过光耦发光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后,光耦导通,TNY276停止输出。不过这种方式电流控制得不是很准确。光耦发光二极管的典型压降为Vd 1.2V,下面公式以这个电压计算。
Io=Vd / R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压由电压采样电阻R7,R6决定,分压后电压超过431的2.5V光耦导通,TNY276停止输出。TL431的导通电压为 ...

高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压由电压采样电阻R7,R6决定,分压后电压超过431的2.5V光耦导通,TNY276停止输出。TL431的导通电压为 ...

R3 的右下边 不是还有个R4呢啊 为啥不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TNY276只输出一路电压时,也就是只计算反馈主路电压,输出电压由R7和R6决定,电流由负载决定 ...

输出电压是不是叠加的呢??对吧?电容C7处不是也有电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R3 的右下边 不是还有个R4呢啊 为啥不除呢?

R4是给TL431供电的电阻,阻值是通过TL431本身工作电流和输出电压计算出来,一般用厂家推荐值就可以。
它跟输出电压电流的计算没有关系。
不过发现个问题,就是光耦上还应该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不然光耦和TL431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