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此处电阻 电容作用

楼主(2014-03-19):
图中R58 R59 作用 电容c29作用

如果R58是限流电阻的话,那么R59是什么作用。
如果c29是用作滤波用,是否可以放在R58前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R59瞬时限流,到底限制多长时间,时间常数就是R59*C29
R58平均限流或长期限流。

网友B:
2楼说得对
推测低压电源如3.3V,容量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