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lib里的rfft()算出幅值得到的幅频图不正确

楼主:
DSP, fft, RF, AC, ccs

上面的我用C5509的CCS上的例程rfft(),只是把rfft()算出来的值,根据其存储方式,把复数变成了幅值,
做了下它的幅频图;得到的结果和在没有进行rfft()时用ccs上的view->FFT maglitude结果完全不一样;

如上:上面的maglitude的图,下面的是自己做出的图,还有,我自己用正弦函数试了下,右下图,出现了两个峰;这里我说一下,这个肯定不是实数FFT的幅频对称的问题。。。

源代码

楼主(2014-03-19):
发现图出现的顺序不一样,最后一张是原始数据的时域图

楼主:
希望大家解释一下,1、当遇到数据不是正弦等简单频谱时,结果相差有点大
2.当是正弦时,为什么有两个峰?
第一次发帖,不好意思。。。但发现发帖时这些已经写不进去了

网友A:
帮你咨询一下

网友A:
在没有进行rfft()用ccs上的view->FFT maglitude  你的起始地址是怎么设置的  不知道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进行rfft()用ccs上的view->FFT maglitude  你的起始地址是怎么设置的  不知道是否合理 ...

起始地址就是画时域图那个变量的地址,也就是数组x的起始地址,谢谢大神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