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设计标准作业时间?

楼主(2014-03-19):
亲们,
现在做项目追求效率,制定计划是必须的,但有时候项目管理为了迎合客户的需求,拼命压缩设计时间,以致PCB的设计急急忙忙出来,问题一大堆。
于是我在想,行业有没关于PCB设计标准作业时间?如果有,是以什么为标准?设计的点数?PCB面积?元件数量?工程师能力?这些一大堆问题。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貌似没答案,在这里提出来,望各位亲给点想法,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呀,不同类型的产品肯定不一样呀,只能是靠经验来评估,比如第一个项目用了2周,那么相同的也应该差不多,什么都量化,那还了得。
还有很大部分人为因素也左右了设计进度

网友B:
检验比较多,出口的UL也算一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验比较多,出口的UL也算一种吧

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呀,不同类型的产品肯定不一样呀,只能是靠经验来评估,比如第一个项目用了2周,那么相同的 ...

关键是标准是什么?因为现在不是用是设计用了2周,而是要EE按钟数来算。

网友C:
你想多了   PCB的设计周期是在项目计划里的  根据项目PCB复杂程度来定

网友D:
弄个机器人和弄个串口转接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哦

楼主:
所以想先看看PCB LAYOUT的复杂程度怎么去评估?

网友E:
时间应该在板子设计前就定下来,别开始设计了,还在压缩时间

网友F:
这个应该在项目的设计阶段就制定出一个进度表,不能强行压缩PCB时间,这个不能太急,容易弄巧成拙

网友G:
进度表--好东东,我们常用

网友H:
任何产品都有一个周期,,电脑主板需求确定后18个工作日出gerber,年产量在100万片以上,项目前期的评估是不能算项目时间的

网友I:
这个是有必要去了解一下,是根据元件数量、布置、还是根据板子面积、复杂度、几层、或测试、安规认证等等什么的应该都要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