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 LTIB 编译测试程序无法运行(已解决)

楼主(2014-03-19):
之前一个帖子不知道为什么没法回复了,所以新开一个帖子。请教各位大神问题如下:
用LTIB生成ixm53 vpu的测试程序, mxc_vpu_test.out ,拷贝到目标板运行后出现如下错误:
root@freescale /home/root$ ./mxc_vpu_test.out -D "-i akiyo.mp4 -x 1 -f 1"
[INFO]  VPU test program built on Mar 18 2014 22:43:15
[INFO]  Product Info: i.MX53
[INFO]  VPU firmware version: 15.3.10
[INFO]  VPU library version: 5.3.2
[INFO]  Display through IPU LIB
[INFO]  Format: STD_H263
[INFO]  Input file "akiyo.mp4" opened.
[INFO]  H263 Profile: 0 Level: 131
[INFO]  Decoder: width = 176, height = 144, fps = 15, count = 4
[INFO]  CROP left/top/right/bottom 0 0 0 0
[INFO]  Display fps will be 0
[INFO]  Display to 800 480, top offset 0, left offset 0
Illegal instruction

仔细查看编译信息后,信息如下:

make -C mxc_vpu_test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home/melody/ltib/rpm/BUILD/imx-test-11.09.01/test/mxc_vpu_test'
gcc -I/home/melody/ltib/rpm/BUILD/imx-test-11.09.01/include -I/home/melody/ltib/rootfs/usr/src/linux/include -I/home/melody/ltib/rpm/BUILD/imx-test-11.09.01/../linux/drivers/mxc/security/rng/include -I/home/melody/ltib/rpm/BUILD/imx-test-11.09.01/../linux/drivers/mxc/security/sahara2/include -Wall -O2 -c main.c -o main.o
gcc -I/home/melody/ltib/rpm/BUILD/imx-test-11.09.01/include -I/home/melody/ltib/rootfs/usr/src/linux/include -I/home/melody/ltib/rpm/BUILD/imx-test-11.09.01/../linux/drivers/mxc/security/rng/include -I/home/melody/ltib/rpm/BUILD/imx-test-11.09.01/../linux/drivers/mxc/security/sahara2/include -Wall -O2 -c dec.c -o dec.o
dec.c: In function 'dec_fill_bsbuffer':
dec.c:207: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4 of 'vpu_DecGetBitstreamBuffer' from incompatible pointer type

这里编译器选择的是gcc 而不是arm-none-linux-gcc,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源码包:"L2.6.35_11_09_ER_SOURCE" ,LTIB中board选择“imx5x”  ," Choose the packages profile "选择“Test and Develop package” ,其他所有配置不变。

楼主:
我之前自己把vpu相关的lib和测试代码抠出来交叉编译了下,发现上板能跑但是解码有问题,只能播放几十帧,现在想用LTIB走正规流程生成测试程序试下。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 在ltib编译的时候在platform选择imx5x之后,进入到下一个菜单之后,还有一个可以选择platform的地方:
这里修改成imx53后下面配置项会发生变化,请问需要修改吗?

楼主:
附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 在ltib编译的时候在platform选择imx5x之后,进入到下一个菜单之后,还有一个可以选择platform ...

这里不用修改,在下面的选择uboot里要选择你使用的板子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图如下:

亲,这个不用改的~~

网友A:
楼主你好,源码包:"L2.6.35_11_09_ER_SOURCE" ,LTIB中board选择“imx5x”  ," Choose the packages profile "这里要选择“Min profile”,“Test and Develop package”是不可以的。因为在LTIB上飞思卡尔的BSP中只有Min profile, FSL gnome release packages 和 mfg firmware profile这三种profiles 是测试成功的。建议你在ltib目录下,使用命令./ltib --select 重新选择一下编译。

楼主:
楼上大哥好!!是这样的,我的u-boot还有rootfs都是别人做好了的,也是基于LTIB做过适当裁剪的,我现在仅仅是需要vpu的测试程序,然后我的toolchain选择的是gcc4.1.2的,u-boot和kernel编译我都关掉了,别的都用默认,这样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大哥好!!是这样的,我的u-boot还有rootfs都是别人做好了的,也是基于LTIB做过适当裁剪的,我现在仅仅 ...

的toolchain选择第一个就好,我的是imx6q,默认就是第一个,貌似一大长串,开头是Arm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已经在我这边测试过,unit test 中的akiyo.mp4 是可以正常播放的。楼主的命令写错了,所以播放不出来,正确的应该是:
./mxc_vpu_test.out  -D "-i ./akiyo.mp4 -f 0"。
另外楼主也可以查看VPU的运行脚本autorun-cpu.sh,直接运行脚本autorun-cpu.sh也是可以测试播放视频的。

网友A:
另外强调一下,本人不是大哥:)。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本贴中的问题解决了么?可以正常播放视频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