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我现在可难受了,不知道还如何形容自己心情

楼主(2014-03-19):
去年毕业于一所二本大学,累得够呛考上一所211大学研究生。。。。嵌入式方向
导师平时很忙,管理本科教学工作,所以我们研究生这边,管理的不多。
大学的时候整天玩了,没学什么,就是因为开了一些ARM和Linux的课我就选择了嵌入式,可是现在才发现,我就是一个徘徊在嵌入式门口的流浪汉,没有人能给我指点一下如何开启那扇门,我真的很苦恼,今天心很烦。。。
我知道论坛里有很多过来人,我希望你们看到我这个帖子,多多少少给我一点建议,哪怕是一点鼓励也好。。。

网友A:
鼓励一下,加油~

网友B: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
学习还得个人努力。
楼主想要哪方面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
学习还得个人努力。
楼主想要哪方面的建议?

嵌入式领域太大了,我根本没头绪。
我目前手头只有一个友善的tiny210板子,我这两天一直弄win7和虚拟机fedora9的文件共享,弄两天了,还没成功,我真的头都疼死了,我尽力了。。。
导师前阵子说毕业论文可以考虑北斗方面的,可以买北斗模块。。。可我不知道怎么往下走。。有时候给一个确定的方向对我这新手来说很有用。
我还是先把win7和虚拟机文件共享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嵌入式领域太大了,我根本没头绪。
我目前手头只有一个友善的tiny210板子,我这两天一直弄win7和虚拟机fe ...

我也刚买了一块友善smart210的板子,一起努力吧,我还是本科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嵌入式领域太大了,我根本没头绪。
我目前手头只有一个友善的tiny210板子,我这两天一直弄win7和虚拟机fe ...

现在还有FEDORA9啊?不过没关系。交叉编译环境的搭建也不难。

WIN7跟FEDORA的共享,首先你要在虚拟机里设置共享文件夹。由于我现在用的是VIRTUALBOX,所以不知道VMWARE怎么设了,印象中VMWARE的共享文件夹,在FEDORA里是可以自动挂载的,而VIRTUALBOX的共享文件夹需要自己手动mount去挂载。

嵌入式,可以分为跟硬件比较近的和跟软件比较近的。
例如LINUX驱动方面,还有就是上层的应用,看你喜欢了。

北斗,我上一家公司就有用到北斗模块,当然,应该是用51单片机跟北斗模块通信吧。不过我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北斗,可以用来定位,随便搞搞可以搞个地图的应用啦。又或者说水平测距啦,海拔高度啦。其实我就只想到这些~

网友D:
其实我也只是个门外汉啦,去年买了一块TINY6410的开发板之后,就没怎么用过,上个月打算拿出来搞个人脸识别的监控,结果编译的UBOOT又运行不了啦,编译的内核又运行不了啦,一大堆。我的6410用作裸机运行过串口啦,LCD显示屏啦,还好吧。

不过最近工作还是在搞单片机,就没管这个6410了。

前段时间找工作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要么你就要会电路设计,要么就要会LINUX驱动的编写,要么就要会C#、JAVA、C++之类纯软件的,

不过我是不大想搞硬件,总觉得硬件烦哎,但现在不得不学习硬件了,不然以后跳不开。

网友E:
建议,扔了这些有的没的,楼主,你不适合做技术。
即使你适合做技术,你也没环境做,
因为,这种简单的问题,有师哥在,两三下解决了,
你的师哥呢,跑路了吧。
此外,你搞得再精,也是过时的垃圾技术,而且很可能最终变**灰。
早点准备公务员考试,或者早点定位去教书,
最后,早点把妹子敲定,出社会之后,不好搞的。
@dong_ab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扔了这些有的没的,楼主,你不适合做技术。
即使你适合做技术,你也没环境做,
因为,这种简单的问题 ...

妹纸,务必要找一个。
想当初,多少妹纸都被我路过了~~~
当时,太单纯了,想着还在温饱线上奔命,找个妹纸肯定会苦了人家......

现在没有那么好的妹纸,也没那个条件了~~~

楼主,如果确实铁了心想搞技术,就搞定那些问题,那不是问题。搞技术的时间都奉献给了那些问题!

网友G:
妹纸要找,技术也要搞

网友H:
大家都在强调找妹子,我也强调一下,这个很重要。。。。

网友D:
研究生不是很多都会找师妹么,找到了妹子,才更努力地去工作啊

网友I:
呵呵,妹子要搞,技术也要搞,两个拳头都要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妹纸,务必要找一个。
想当初,多少妹纸都被我路过了~~~
当时,太单纯了,想着还在温饱线上奔命,找个妹 ...

妹子这事我一直在努力。。。这个是人生大事。。。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我会克服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我自己也静下心来想了想,过多时间我只是来抱怨,却没有静心去学习。。。。我会尽我所能的,谢谢,也祝你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妹子要搞,技术也要搞,两个拳头都要硬!

这话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家都在强调找妹子,我也强调一下,这个很重要。。。。

哈哈,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