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一种什么电容?

楼主(2014-03-19):
哪位知道的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可能聚苯

网友B:
像是聚苯乙烯介质。
特点是温度系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聚苯乙烯介质。
特点是温度系数小。

版主,想选一个漏电超小的电容。推荐一种吧

网友C:
楼主的图是我贴的某个图的一部分,那个是聚苯乙烯电容,后面上一张轴向的。

漏电超小的,首选聚四氟乙烯电容。

这个板子很精彩,像高精尖的东西啊,介绍下这是啥玩意
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是我贴的某个图的一部分,那个是聚苯乙烯电容,后面上一张轴向的。

漏电超小的,首选聚四氟乙烯电 ...

终于找到您了。上次拜读了您关于微弱电流测量的那篇帖子,受益颇多,但还是有些方面未能全懂。您应该是这方面的老前辈了。好多问题想问您呢。最近跟着老师做这个东西,发现一些东西好难买,其实电阻淘宝上面比较容易买到。还请问您所说的“日本人写的《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模拟篇》,第51页对这种I-V转换法弱电流计的输入结构有详细的描述”那个接线端子的名称叫什么,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另外请问您6517里面的那种干簧继电器哪里能买到?网上买的看到的都纯是干簧管。一些问题会望您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您了。上次拜读了您关于微弱电流测量的那篇帖子,受益颇多,但还是有些方面未能全懂。您应该是这 ...

要是您方便的话学生希望您能够留下您的邮箱。Q:2694278529!

网友C:
1、我的QQ不好用了
2、6517的干簧继电器,应该是定做的,买不到的,只能自己DIY,就是在干簧管上套一段特氟龙套管,再找合适的骨架自己绕线
3、那个端子叫特氟龙插座或特氟龙插针,但极少有卖的,一般是一个金属芯,外边有个配套的特氟龙件,如图

网友D:
干簧继电器淘宝有的是,湿簧继电器都不少。4氟端子一般都是自己订做的。

网友D:
4氟端子有人买F头代替。

网友D:
上次看到一个板上用了个玻璃电容。再一个一般都用云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氟端子有人买F头代替。

四氟端子想用四氟乳胶自己做一个。想问一下四氟乳胶的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我的QQ不好用了
2、6517的干簧继电器,应该是定做的,买不到的,只能自己DIY,就是在干簧管上套一段特氟 ...

您能发个链接吗?或者说到哪家店买的。实在难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能发个链接吗?或者说到哪家店买的。实在难找

连接没找到,这东西英文名字叫 Teflon standoff

网友E:
在微弱电流放大时,会用到这种电容,我在一款核电子仪表中见过,且电容脚就引在特氟龙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没找到,这东西英文名字叫 Teflon standoff

lymex老师,想问您一下运放的输入脚可不可以插到座子里面去?把脚翘着放进密封箱不太好。现在正在卖各种材料,想先把一些可能遇到的问题请教一下您?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lymex老师,想问您一下运放的输入脚可不可以插到座子里面去?把脚翘着放进密封箱不太好。现在正在卖各种 ...

插到管座里可能会有10^13漏阻,如果临近管脚有1V电压那漏电流就是0.1pA,潮湿一些的话漏电流会更大。如果这个可以接受的话那就可以输入脚插入管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能发个链接吗?或者说到哪家店买的。实在难找

www.taobao.com
1435件宝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氟端子想用四氟乳胶自己做一个。想问一下四氟乳胶的性能怎么样?

乳胶也有4氟的 吗?

网友D:
我只知道有聚4氟乙烯,还有聚3氟氯乙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乳胶也有4氟的 吗?

淘宝上面有一种聚四氟乙烯乳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面有一种聚四氟乙烯乳液

没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是我贴的某个图的一部分,那个是聚苯乙烯电容,后面上一张轴向的。

漏电超小的,首选聚四氟乙烯电 ...

搭焊  金封   微电流放大吧

网友G:
这个电容 好牛叉

网友G:
是这个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没找到,这东西英文名字叫 Teflon standoff

还有两个问题麻烦请教您。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问题
1,反馈电容我先前没有找到合适的,就用了一个22nF的高压瓷片电容。发现效果很好就是充放电特别慢。今天刚买了一些聚苯乙烯电容,可是发现聚苯乙烯电容加到680pF输出是一个直流叠加一个大概200mV的50Hz电压,,运放的反相端也有一个很大的50Hz噪声。请问一下这是啥原因啊?
2,那个保护电阻我加的是800k,可是加上电容后反相端噪声很大。直接用导线连接效果就可以。这个怎么解决啊?
反馈电阻我接的是5G,运放用的是LMC6062IN。看波形用的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两个问题麻烦请教您。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问题
1,反馈电容我先前没有找到合适的,就用了一个22 ...

1、反馈电容太大了,用5pF就差不多。50Hz噪声,那是干扰,这种东西需要屏蔽的。
2、保护电阻可以适当减小,另外干扰也可能是从电源带进来的,包括共模干扰。
另外,测试的时候可以先用较小的反馈电阻,比如100M,试验没有问题后再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