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CAN帧的问题

楼主(2014-03-19):
在Multi CAN中   CAN分为3种类型   数据帧  远程帧  和错误帧   我在手册上  看了一下  他们3个的定义  但是还是不理解   他们在实际应用中  具体的作用  是什么??    比如说   有个例程   是    利用MultiCAN模块的CAN节点0,配置了1个信息对象。实现上位机对LED灯的控制。    教程中  在  报文对象0配置   的配置中   DIR  选择的   接收数据帧    发送远程帧     这个很是不理解    麻烦各位啦~~~~~~

网友A:
关于 CAN分为3种类型   数据帧  远程帧  和错误帧
不如直接看 CAN 协议的手册.

教程中  在  报文对象0配置   的配置中   DIR  选择的   接收数据帧    发送远程帧
这只是用来举例的教程,  实际应用中通常也不大使用远程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