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f5438的AD12 问题

楼主(2014-03-19):
<msp430x54x.h>  头文件            定义的 括号里的 是什么意思啊
#define ADC12CONSEQ_0        (0*2u)
#define ADC12CONSEQ_1        (1*2u)
#define ADC12CONSEQ_2        (2*2u)
#define ADC12CONSEQ_3        (3*2u)
#define ADC12SSEL_0          (0*8u)
#define ADC12SSEL_1          (1*8u)
#define ADC12SSEL_2          (2*8u)
#define ADC12SSEL_3          (3*8u)
#define ADC12DIV_0           (0*0x20u)
#define ADC12DIV_1           (1*0x20u)
#define ADC12DIV_2           (2*0x20u)
#define ADC12DIV_3           (3*0x20u)
#define ADC12DIV_4           (4*0x20u)
#define ADC12DIV_5           (5*0x20u)
#define ADC12DIV_6           (6*0x20u)
#define ADC12DIV_7           (7*0x20u)
#define ADC12SHS_0           (0*0x400u)
#define ADC12SHS_1           (1*0x400u)
#define ADC12SHS_2           (2*0x400u)
#define ADC12SHS_3           (3*0x4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0     (0*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1     (1*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2     (2*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3     (3*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4     (4*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5     (5*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6     (6*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7     (7*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8     (8*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9     (9*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10    (10*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11    (11*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12    (12*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13    (13*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14    (14*0x1000u)
#define ADC12CSTARTADD_15    (15*0x1000u)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就是几乘几 啊  U可能是无符号数的代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几乘几 啊  U可能是无符号数的代称?

能具体点吗       这些都是16位的寄存器   map430f5438的ADC部分        怎么解释呢

网友B:
寄存器地址偏移量

网友C:
寄存器位值偏移,举例如下:
#define ADC12DIV_0           (0*0x20u)            00000000b
#define ADC12DIV_1           (1*0x20u)            00100000b
#define ADC12DIV_2           (2*0x20u)            01000000b
#define ADC12DIV_3           (3*0x20u)            01100000b
#define ADC12DIV_4           (4*0x20u)            10000000b
#define ADC12DIV_5           (5*0x20u)            10100000b
#define ADC12DIV_6           (6*0x20u)            11000000b
#define ADC12DIV_7           (7*0x20u)            1110000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