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助DSP ecap测速问题~~

楼主(2014-03-19):
各位大神,我是dsp入门级,现在想用dsp2808的ecap口对直流无刷电机的霍尔信号进行测速。我设置CEVT4时间后触发cap1中断(其中CAP1POL1与CAP1POL3为上升沿触发,CAP1POL2与CAP1POL4为下降沿触发)。问题是现在我给cap口一个pwm信号(2.5kHz)进行频率测试的时候,发现捕获寄存器cap1~cap4的值都是相等的,请问我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具体设置如下:
void InitECapture()
{
   ECap1Regs.ECCTL2.bit.CAP_APWM=0;//工作于捕获模式
   ECap1Regs.CAP1=0x00000000;
   ECap1Regs.CAP2=0x00000000;
   ECap1Regs.CAP3=0x00000000;
   ECap1Regs.CAP4=0x00000000;
   ECap1Regs.ECEINT.all=0x0000;//屏蔽eCAP1所有中断
//  ECap1Regs.ECCTL1.all=0xFFFF;
   ECap1Regs.ECCLR.all=0xFFFF;//清除所有中断标志位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0;//Dis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ECap1Regs.ECCTL2.bit.TSCTRSTOP = 0; // Make sure the counter is stopped
//configure peripheral registers
   ECap1Regs.ECCTL2.bit.CONT_ONESHT=0;//工作于连续捕获模式
   ECap1Regs.ECCTL2.bit.STOP_WRAP=3;  //Stop at 4 events
   ECap1Regs.ECCTL1.bit.CAP1POL=0;  //CEVT1:上升沿捕获
   ECap1Regs.ECCTL1.bit.CAP2POL=1;
   ECap1Regs.ECCTL1.bit.CAP3POL=0;
   ECap1Regs.ECCTL1.bit.CAP4POL=1;

   ECap1Regs.ECCTL1.bit.CTRRST1=1;// Difference operation
   ECap1Regs.ECCTL1.bit.CTRRST2=1;// Difference operation
   ECap1Regs.ECCTL1.bit.CTRRST3=1;// Difference operation
   ECap1Regs.ECCTL1.bit.CTRRST4=1;// Difference operation
   ECap1Regs.ECCTL2.bit.SYNCI_EN=0;// Enable sync in
   ECap1Regs.ECCTL2.bit.SYNCO_SEL=2;// Pass through
   ECap1Regs.ECCTL1.bit.PRESCALE=60;
   ECap1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 // Start Counter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1;//使能捕获事件发生时间装载到捕获寄存器CAP1~Cap4
   ECap1Regs.ECEINT.bit.CEVT4 = 1;
}
中断执行函数如下
interrupt void  cap_isr(void)
{
//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1;
// ECap2Regs.ECCTL1.bit.CAPLDEN=1;
// ECap1Regs.EC标志寄存器.bit.CEVT1=0;
// ECap1Regs.EC标志寄存器.bit.CEVT2=0;
// ECap1Regs.EC标志寄存器.bit.CEVT3=0;
// ECap1Regs.EC标志寄存器.bit.CEVT4=0;
    ECap1Regs.ECCLR.bit.CEVT4 = 1;
    ECap1Regs.ECCLR.bit.INT = 1;
ECap1Regs.ECCTL2.bit.REARM = 1;//持续捕捉外部信号
//    ECap1Regs.ECCLR.all=0xFFFF;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4;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1;
TSt1_Up1=ECap1Regs.CAP1;
    TSt1_Down1=ECap1Regs.CAP2;
    TSt1_Up2=ECap1Regs.CAP3;
TSt1_Down2=ECap1Regs.CAP4;
return;
}

网友A:
欢迎你到DSP相关板块发帖提问

网友A:
请问你捕获的是哪个定时器的值啊   如果捕获同一个定时器的值
上升沿和下降沿捕获的值不应该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捕获的是哪个定时器的值啊   如果捕获同一个定时器的值
上升沿和下降沿捕获的值不应该是相等的 ...

谢谢您的回答~~
可是我没有设定定时器啊。。我以为时基计数器就是Sysclk...(100MHz)。。请问定时器需要设置么?而且还有个疑问请教您一下,就是如果我要用ecap1和ecap2分别捕获霍尔信号ha和hb,即ecap1的cevt1捕获ha的上升沿up1,cevt2捕获ha的下降沿down1,ecap2的cevt1捕获hb的上升沿up2,cevt2捕获hb的下降沿down2,通过up1与up2相位相差60°以及捕获两个上升沿的时间差来计算转速,那么这两个捕获单元计数是通过什么联系在一起呢?中断处理函数是共用一个么?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可是我没有设定定时器啊。。我以为时基计数器就是Sysclk...(100MHz)。。请问定时器需要设 ...

捕获单元工作肯定对应一个通用定时器   当符合调节的捕获发生了  它就自动去读取当前定时器的值
然后定时器的时钟看你怎么配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可是我没有设定定时器啊。。我以为时基计数器就是Sysclk...(100MHz)。。请问定时器需要设 ...

看看我这里的分享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5883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这里的分享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588320-1-1.html

谢谢您分享的资料。不过 我用的是dsp2808,没有事件管理器了,其ecap和pwm已经独立出来了。。我看过您之前发过一个dsp2808的中文资料,里面写到ecap模块以Sysclkout速率计时。我在文档中查看ecap有个时间戳计数器TSCTR,我之前的ecap初始化程序中有使能这个计数器开始计数的。。。但四个捕获计数器捕获不同边沿为什么是相同的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分享的资料。不过 我用的是dsp2808,没有事件管理器了,其ecap和pwm已经独立出来了。。我看过您之 ...

不好意思  那就和我说的有些出入   2808的没搞过

楼主:
还是要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