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电阻竖着焊接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4-03-19):
请教各位:直插电阻竖着焊接或者一高一低焊接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除非是高频电路,否则电气方面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要注意防止外力压弯元件造成短路。在过去,为了减少元件占用的空间,很多卧式元件都采用竖式安装,这属于行业普遍行为。

网友B:
老式的收音机里,电阻都是立着的。

网友C:
基本没影响的

网友D:
在强振动环境容易摇断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