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电阻竖着焊接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4-03-19):
请教各位:插件电阻竖着焊接或者一高一低焊接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主要是散热方面的影响,散热效果不一样

网友A:
也有美观的因素

网友B:
还有抗震动的能力不一样。加工的难度不一样

楼主:
多谢各位交流解疑

网友C:
对信号波动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D(2014-07-02):
我觉得没什么影响!空间允许横着放好点,空间小竖着放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E:
楼上几位都解释到了,我再总结下哈。
1、散热方面,
2、抗振动方面, 竖着焊着抗振动应该会差些, 这也与电阻的体积有关了。 如体积大,是问题,可能就要用打胶的方式来进行辅助固定
3、一般来说坚着焊接的应该比较少吧,除非是空间比较小的电路板才会用到。

网友F:
竖着放对电信号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G:
竖着放,引线较长,会增大寄生电感

网友H(2014-08-07):
看是不是高频,竖着焊像天线,不过高频一般不用直插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