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从来没用过LPC1114,头一回用这个用SW模式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2014-03-19):
以前用的JLINKV8下载STM32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近用了LPC11系列 的,只有4根线,硬是下不进去程序,提示如下

点击OPTION  DEBUG  setting  进去之后驱动名字显示没有,线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编译没有问题,接了4根线,分别是电源,地,时钟端,SWDIO。复位没有接,但是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有没有类似遇到此问题解决了的。

网友A:
貌似楼主发错版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楼主发错版块了~~

昨日找了下真没发现哪个版块更合适,难道是侃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日找了下真没发现哪个版块更合适,难道是侃单片机?

是的。找不到合适的板块就可以放到这种兼容性比较强的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