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放大电路求帮助

楼主(2014-03-19):
现在使用的电路如上(V1,V2原使用三极管C3150,后直接替换为IRF820场效应管,请忽略原理图未修改)
输入电路是单片机--DA--LM318,输入波形是0~6V负脉冲方波,宽度20us
V1放大后输出为0~250V反相方波,V2,V3推挽输出
SR实测250V/us

输出的负载端是一根4米带屏蔽射频线,另一端悬空(另一端仅用于用示波器测量)

现在发现问题如下:
1、输出端不接负载(射频线)时,波形正常,接入负载(射频线)后,电压150V以上的输出脉冲出现约10V的上下抖动
2、电阻R1发热很厉害,需要专用的散热器和风扇,这个和此设计原理有关,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优化?要求最高放大至250V,SR不大于250V/us

仔细搜索过本坛的相关贴子了,看过之前有类似问题的贴,但没看到解决方案
本人模电比较盲,有请各位高手及版主帮助,谢谢!

网友A:
帮忙顶   没看到MOS管

网友B:
1、屏蔽线终端接个51欧2W电阻再串个CBB21的104、400V电容试试
2、你是要得到0~-250V幅值可控的负方波脉冲,那需要反馈,图上没有。
20uS宽,频率是多少?负载到底是什么玩意?不会就是屏蔽线吧?
这个几十瓦的电阻可能有办法去掉,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顶   没看到MOS管

谢谢提醒,已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屏蔽线终端接个51欧2W电阻再串个CBB21的104、400V电容试试
2、你是要得到0~-250V幅值可控的负方波脉冲, ...

脉冲波形的产生是单片机送数据给DA,接运放转换为电压输出
即在此电路的IN输入端是运放输出的幅值0~6V方波
频率不固定,单片机随机发送,但二个脉冲最小间隔不小于16us

负载就是一根4米的屏蔽线,另一端就是完全悬空
要求就是信号经4米屏蔽线后,在另一端用示波器测量波形,与输入一致

网友B:
波形与哪个输入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与哪个输入一致?

波形与V1输出,与V2和V3组成的推挽电路的输入一致

简单点说,要求就是单片机--DA--放大电路,组成一个输出脉冲宽度20us,幅值0~250V软件可调,上升沿小于1us的的正脉冲输出电路,输出负载就是一条射频线(应该算是电容,问题是容值不确定)

射频线另一端为方便测量,接了一个悬空的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与哪个输入一致?

感谢关注我的问题,我上一个完整的图
测试时由单片机给DA的数据,要求TP1输出应该是0~250V,幅值10V递增的,高低电平各20us的正脉冲方波
此电路中,第二级运放和第三级运放的输出,输出脉冲电压在3V以上的部分,有很明显的过冲现象
但经过第一个三极管放大后,示波器上看波形正常
不连接射频线时,1K1W电阻处测量波形正常
到TP1测试点,即是4米射频线,连接射频线后,1K1W处和TP1处测量,150V以上的脉冲输出时出现抖动

网友C(2020-03-30):
1. 2us的信号频率比较高,  尝试做阻抗匹配
2. 发热大因为需要比较大的驱动电流, 可已增加阻值, 再增加后级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