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14-03-19):
在做spi的bootloader时,OTPkey和OTPbmode的值该如何写进去啊

楼主:
急啊,知道的高手麻烦帮个忙

网友A: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内容,帮你顶一下,希望有朋友能帮到你。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哪款芯片,一般SPI bootloader只支持8位数据流;
对于8位数据流来说,关键值是0x8AA;
数据流中的第一个8位字就是关键值;
OTPbmode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理解的是初始化SPI boot mode,你需要按datasheet来配置你相应的GPIO口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