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程序下载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19):
在网上买的2812的开发板和xds100V2仿真器, 软件用的ccs5.1, 添加了一个店家给的led闪烁的例程,用仿真器仿真的话,程序下进去之后运行板子上的灯是闪烁的,

可是去掉仿真器,单独供电,就不行了。

     百度了一下好像别人说是因为程序下载到RAM里,没有下到flash里,所以复位后就没东西了。

楼主:
请教下大家在ccs5.1里怎么配置,就能把程序下到flash中了。

网友A: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你仿真器与开发板的链接。

网友B:
把工程里RAM链接文件替换为flash链接文件,调试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试试修改链接脚本文件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