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高速数字设计电源LC滤波减小纹波的问题

楼主(2014-03-19):
最近有个项目要学PCB,老师给了之前设计的比较好的相关技术文档资料,第一次接触有很多不是很明白的,主要芯片是MT9V032,时钟频率是26.6MHz。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1.看到在电源部分进行了如下的处理。不过怎么都不能理解,如果说1uF和0.1uF电容并联,这块处理是一个经验值。那么前面的LC滤波参数,参数又是如何确定的?前面的0,1uF处理也是一个经验?  DVDD-in输入接3.3V。

2.看到的资料好像都是先低频滤波然后高频滤波,也就是先接1uF然后接0.1uF,但这个却相反,我猜测是两个原因:1.并联没有先后顺序?2.靠近输出端接大容量电容,电源纹波会更小?还是电源会更稳定?另外,VDD在1图中滤波处理后,分别给有源晶振和芯片供电,但在进入芯片端口前又进行了一次滤波如2图,感觉是多此一举?还是为了防止晶振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串扰?

3.这块数字地和模拟地采用0欧姆耦合,之前看过一些帖子,有说两个地合在一起的?有说需要分开铺设的?有点混乱。

先谢过看过的大家

网友A(2014-05-12):
顺易捷pcb打样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ERP系统报价和下单,生产进度查询等多种功能,尽在自己掌控之中,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下单操作,可选板材(FR-4  纸板94V0 半玻纤CME-1  铝基板),服务上万家客户,每天下单超过1000余款pcb样板!交期品质两不误!改变繁琐的通过 邮件 QQ  电话等传统下单模式,支持货到付款或在线支付货款!(注册编号ID—登陆系统—在线下单—等待审核—确认下单—下单完成)(单双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PCB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在线支付48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在线支付95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在线支付380元/款
以上报价要求工艺为:FR-4,板厚0.6-1.6mm,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材料均采用建滔KB顶级板材,样板免费全测!免颜色费!网银和支付宝在线支付享受9.5折扣
板材多样化:单面纸板(94V0)样板,半玻纤cem-1,铝基板等 小批量快速生产品质保证
PCB小批量快速生产在线支付享受9折扣优惠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