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2014-03-19):
输入电压为5v时,28v导通。具体可用mos管或者晶体管

楼主:
要求:输入均为5V,24mA数字信号,将输入信号为控制信号,输出信号对地导通100路,对电源28V导通20路,支持自行配置对地对电源导通,输入输出接头为90°弯针DB50,可参考图1,此部分是用作BCM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