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我读的MS5611的值对不对!

楼主(2014-03-19):
下面是我通过SPI接口读回来的一组气压值,同一位置不动,每隔1秒读一次。高手帮忙看看对不对,谢谢了!

我尝试上下动了动,数据没有明显的变化。手册上不是说这个传感器的精度是10cm吗,我随便动一动,几十cm不就有了,怎么没什么反应呢!是我读的不对,还是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A:
光这么一大堆数据, 实在不能明白是干什么的.
你应该结合具体动作过程, 将数据比对, 找到问题.
不要着急, 处理问题, 首先要做到静下心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这么一大堆数据, 实在不能明白是干什么的.
你应该结合具体动作过程, 将数据比对, 找到问题.
不要着急,  ...

谢谢楼主!

其实,我就想问,MS5611反应是不是很快。它正常工作时,如果我把它的高度变化100cm,它的读数会不会很快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