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小型低纹波DC—DC电源设计

楼主(2014-03-20):
摘要:本文详细介绍了用于航天系统的H2815D6 WG小型低纹波DC—DC电源的设计方案。电路选择、工艺布局、技术难点的解决和特点以及外形结构和使用方法。
   叙词:低纹波  低的交叉调整率  直流变换  脉宽调制  有源滤波
1.引言
    在航天系统中,基本上采用分立式供电,所需模块电源多,因此要求元器件体积小、重量轻,该型号工程中要求输入纹波≤50mV,输出纹波≤10mV,同时交叉调整率≤O.5%。目前国际上先进的DC-DC模块电源要加上前,后级滤波器才能达到对纹波的要求,交叉调整率仍在3%,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为此,要求研制小型低纹波电源,以满足该型号工程的需求。我们采用混合集成电路进行设计,使电路既能小型化,又能达到高可靠性。在结构方面,采用平行缝焊工艺,使电路既美观,密封性能又好,全面向先进的DC-DC变换器发展。
2.工作模式、元器件的确定及试验
2.1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见表l。

楼主:
2.2 电路模式的确定
    DC-DC拓扑类型比较多,如降压型(Buck)、升压型(Boost)、反相型(Buck-Boost)、反激型(Flyback)、正激型(Forward)、零电压(ZVS)、零电流(ZCS)型等,该电路为中小功率的DC-DC电源变换器,要求结构小,采用单端正激型较合适,因为它的结构简单,元器件少,但它的缺点是无法将双路输出纹波降到10mV以内,因此,本电路采用双端推挽型的拓扑结构(见图1),它是将两个双端正激合并,变压器工作在第Ⅰ象限和第Ⅲ象限,提高磁芯利用率,消除了单端正激的不利因素,有利于降低纹波;同时,为节约空间,仅使用一个脉宽控制芯片,而每一路使用一组有源滤波取样放大电路,它是由取样电阻对输出电压取样,然后与基准稳压二极管比较,通过比较器控制VDMOS管导通角的大小,达到两路输出相对独立稳压,相互干扰小,这样,交叉调整率可以达到要求,纹波也较小。从图中看出,该电路中未使用隔离反馈电路,它主要是利用脉宽调制器的基准,通过分压电阻调整辅助电源的大小,而辅助电源的线圈是与变压器紧紧耦合在一起的,这样可以间接控制变压器,使电路在带载时A1、A2点的电压在土(15.IV~15.2V),确保输出电压满足土(15土0.3)V,输入端的
纹波通过加一个滤波电路实现。

楼主:
2.3元器件的确定
    电路模式初步确定后,必须要进行试验验证,产品的结构尺寸已定为37.08X28.07X8.38,其内部基片有效面积为34X25,壳体内部高度仅6.3mm,因此,变压器只能用φ0905的磁罐,选定为PDK的PC50磁材,为节约空间.电感只能用GS43的表贴电感,半导体元件全部采用管芯芯片,脉宽调制器用UCl525,电路最大输出功率6W,所以,开关管采用IRFCl20,整流管采用SC060H100,既能满足电压、电流的要求,同时,尺寸较小,可以满足平面排版的要求;基准稳压二极管选用温度补偿型2DW232,在温度变化时电源输出电压变化较小,其他半导体器件尽可能选面积小、功耗低的.电路中的电容全部用陶瓷电容,可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2.4电路工作原理
    电源接通后,启动电路先给PWM控制器供电,PWM的两个输出端输出宽脉冲.控制两个开关管交替导通,将变压器的初级电流和电压传递到次级,经整流滤波及有源滤波稳压控制后,输出直流电压,辅助稳压电路通过与变压器耦合,反馈到PWM,调节两个开关管的导通截止时间,使输出电压达到稳压。
2.5电路工作频率设定
    变压器磁材选用PC50,它的适用频率高,高频损耗小,而频率高时,有利于提高效率和产品的小型化。经过计算和实验,确定开关频率为440klHz,UCl525的定时元件电阻和电容确定为:RT=13Kω,CT=1000pF。

楼主:
2.6滤波及交叉稳压电路设计
    输人滤波电路采用常用的无源器件组成?见图2 。电感采用4.7μH片式电感,电容分别为0.1μF、4.7μF、1μF的片式陶瓷电容,体积都很小,滤波效果明显。

    输出滤波稳压电路如图3.电感采用270μH片式电容,电容为22μF的片式陶瓷电容,稳压管Z是2DW232,稳压值是6.2V,比较器采用LM741.J型,场效应管用的是3DJ6,VDMOS管用的是P沟的,在负路中用的是N沟的。因为正、负路分别用了类似的电路,所以正、负路的输出电压分别稳压,相互之间影响极小,既达到了降低纹波的作用,同时又使电路的交叉调整率、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较小。

楼主:
3.可靠性设计
    电路中的可靠性与电路中功率元器件的选用、热设计、组装工艺最为关键。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描述。
3.1功率元器件的选用
    功率元件一定要进行降额设计,即功率元件的主要参数不但要满足电路中的最大电压、最大电流及最小功耗、最小尺寸的要求,还要留足裕量,国外的一些先进DC-DC生产厂家,一般留20%~30%的裕量。国内因为工艺技术相对较差,所以一般留30%~50%的裕量。该电路是小功率电路,所选功率元件已足够,裕量较大。

楼主:
3.2热设计
    该DC-DC变换器中变压器、开关管、整流二极管是主要发热源,减小热阻,电路的可靠性才能提高,设计上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1)版图上合理分布热源,将以上元器件分开摆放;
    (2)开关管、整流管采用低共熔焊工艺,接触电阻小,热阻小,粗铝丝压焊;变压器和基片采用导热胶粘接,将热量快速传递给陶瓷基片;
    (3)陶瓷基片与金属底座之间也用导热胶粘接,将热量快速传递到金属底座上,并散发出去。
3.3组装工艺可靠性
    组装工艺可靠性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
    (1)生产流畅,易于操作。该产品平面面积小,元件较多,排列密度大,因此,一定要均匀分布,变压器靠近壳体边缘,便于铝丝和金丝球焊键合;  ·
    (2)焊接、粘接牢固,抗振动,抗冲击。所有片式电容采用再流焊工艺,增加牢固性;基片与引出脚之间不能直接用锡连,而是用镀银丝连接,避免对基片产生过大的拉力;变压器引出线焊点尽量设计在变压器周围,使引出线尽量短,避免振动、冲击时引出线损伤折断;
    (3)平行缝焊封装:该电源为管芯化产品,封装时要求在125℃的鼓风干燥箱中保存12小时,然后在高纯氮的环境气氛中封装,确保产品的水汽含量、氧气含量达标,密封性能合格。

楼主:
4.典型应用
4.1研制结果
    该产品经过15个月的研制和试制,并在做了30块的小批量生产,下面是统计的典型性能参数,从这些参数看(见表2),纹波和调整率指标优于要求值,该产品的研制是成功的。
4.2典型应用对比
图4是一般电源的典型应用线路.图5是电源H2815D6WG的典型应用线路,从这两个图中明显可见一般电源需要三个模块(电源十2个滤波器)才能完成低纹波功能,而我们的电源自身就可以完成;体积、重量方面只有它的三分之一;价格方面,仅为该电源价格的三分之二。

楼主:
5.结语
     H2815D6WG的原理采用的是常用DC-DC开关电源理论,并无过人之处,只是将各电源名家的精华集中组合起来,注重小的结构尺寸,优良的输入输出低纹波,小的电压、电流、交叉调整率特性,为用户的整体设计着想,节约了空间,减轻了重量,降低了成本。

本文旨在向用户推荐此特种电源的优势,虽然它是一个整机用户提出来的,但它具有普遍性和通用性,希望能为更多的用户采用,使整机设计更简便,干扰更小,可靠性更高。

网友A:
本质上是每一路输出加了一级线性稳压

网友B:
波纹减少了,影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