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CC电子负载电路请教

楼主(2014-03-20):
各位高手,最近接触无源CC电子负载,从网络上搜索个电路,对电路不是很理解,请各位赐教
图中的S1为负载开关,断开S1即可断开整个负载。图中的N1B为准恒流源电路,使432产生1.25V基准,使输进电压变化时,432上的电流基本保持不变。作为CC模式时,R8为电流取样电阻,进行电流反馈,使负载电流恒定。R6电阻为粗调,R7电阻为细调”;个人疑问:1、Vout1应该输出2V,左边稳压管与运放一起作用是什么,直接稳压就可以了,为什么还需运放;2、右边工作流程是怎样,谢谢!

网友A:
个人理解只做参考
1的话 如果做正常的参考电路的话 你直接稳压 也就是按datasheet来 你的电源是不变的 但是上图说了是3~30V 所以用一个运放产生2V 产生一个稳定工作电流 就是(Vout1-Vout2)/R4
2右边相当于一个恒流源 负载电流经过R8产生的电压 与N1A的3端电压(这个电压是分压得出的)比较 当N1A的3端电压大于2端时 电流增大 所以最终稳态时 负载电流为(R5/(R5+R6+R7))*Vout2/R8

网友B:
人家说的很清楚了,左边是横流,给432提供稳定的偏置,得到的参考电压更稳定。
右边是V-I变换电路。

网友C:
右边是压控恒流负载的比较典型的电路,不过这个电路可能有两个问题或缺陷:
1、恒流起始电压比较高,3V,这样测试很多电源或单节电池就不好用了
2、可能会振荡,较大电流的通病。

我在38度上发过一个帖子,也是描述了自己DIY的无源二端10A恒流负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从1.1V起就可以工作。

网友B:
这个电路已经简化到极点了,许多东东都略了,电子爱好者业余玩玩还行,实用价值有限。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发言,后续我会搭建个电路来验证,先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VeryGood!

这个电路,本人也见过。

相当有个性的发言,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的设计就比较用户话了!

不是打击你的积极性!

领教了只会空谈的大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你很不高兴的样子!

从来没有做过二端无源10A恒流负载,还指手画脚,当然是100%空谈。

网友C:
也许是论坛希望有那种添乱的,提高人气。
不过对于真正搞技术的,只会夸夸其谈、看问题片面、自以为了不起的,越少越好。

网友C:
看上去你很不高兴的样子。

网友F:
wddn,看得出你《故事会》《读者文摘》这些名著看得挺多。

从来就没看过!

楼主:
因要出差,先结贴,后续我会将实际实验结果发布。先谢谢各位的捧场!

网友G:
大湿你说的L6是谁啊

不是你!

网友H:
明白了,LS是来搞笑的。:) :) :)

楼主:
各位,昨日我按照一楼的图使用面包板搭建了电路,实验了3A恒流放电,运行可以,但是电流有0.1A的飘动,个人分析可能走线凌乱,另外,我使用了达林顿管进行控制放电,发热严重,后期实际做的话要加散热片及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