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这样大功率开关电源能做么?变压器参数应该怎样?

楼主(2014-03-20):
请教下:想要实现这么一个要求,输入是220V或者两线380V,负载是几欧到几十欧的电感线圈,要求输出电流能达到0-100A可调;
驱动频率,输出电压等等都没限制,这种方案能用开关电源实现么?
希望高手能提供下思路,指点下江山,谢谢。

网友A:
虽然我做不了,但是我知道这种电源不是很难,输出电压怎么会没限制?输出电压跟这个电源的功率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B:
市场上有现成 的。---------就是电子电焊机。或买,或自制可以它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做不了,但是我知道这种电源不是很难,输出电压怎么会没限制?输出电压跟这个电源的功率有直接的关系 ...

输出电压最高500V吧;就是输入输出电压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