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odewarrior10.5软件使用(已解决)

楼主(2014-03-20):
目前使用PA8芯片,codewarrior10.5软件进行编程调试,debug后,点击resume后程序运行,指示灯实现功能,可是点击suspend后,也就是控制板脱离电脑后,上电指示灯没有反应,好像程序没有写入似的,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不?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芯片在上电复位后,无法像Debug时那样执行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芯片在上电复位后,无法像Debug时那样执行程序吗?

是的,断开编程器后,程序不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断开编程器后,程序不执行。

请问楼主有在Debug Configurations里设置过仿真配置吗?
是否烧写其他程序也是同样现象?
换一块板子也是同样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在Debug Configurations里设置过仿真配置吗?
是否烧写其他程序也是同样现象?
换一块板子也是 ...

已经进行了仿真设置为USBBDM了,更换程序也是一样的,我使用的MC9S08PA8芯片,是不是 哪个位的设置产生的影响呢!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
:'(我是初学者,对好多东西还在消化过程中,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进行了仿真设置为USBBDM了,更换程序也是一样的,我使用的MC9S08PA8芯片,是不是 哪个位的设置产生的 ...

楼主你好
我对8bit芯片不熟悉,且手头也没有相关硬件可供测试。

建议你参考一下这篇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帖子中流程  :
如果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完成注册。
点击申请SR按钮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建议使用英文描述一下你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均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建议根据 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帖子描述方式操作结贴。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