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5系列单片机比较器中断方式程序疑问

楼主(2014-03-20):
void cmp_isr() interrupt 21 using 1
{
   CMPCR1 &= ~CMPIF;
   LED = !!(CMPCR1 & CMPRES);
}
两个取反不是结果不变么?直接写成 LED = CMPCR1 & CMPRES;不是一样么?求解答!

网友A:
两次取反转为0和1吧。防止你的参数出现非0和非1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次取反转为0和1吧。防止你的参数出现非0和非1的情况

求具体描述一下,没怎么理解,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