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模拟IIC问题

楼主:
昨天用GPIO口模拟IIC读取MPU6050,读取不了,用示波器看了IIC的启动停止,发现SDA输出用漏极开路电压好低,只有1伏,网上说一般都是用漏极开路,SCL漏极3V没有问题,问电压太低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4-03-20):
附示波器图片

网友A:
IIC的SDA和SCL要加上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的SDA和SCL要加上拉的

MPU6050已经有上拉了,我设置GPIO上拉,但是没有变化

网友A:
我说的是外部硬件上拉,不是内部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外部硬件上拉,不是内部配置

我看我的MPU6050模块原理图已经做了IIC总线上拉了,还要自己再做一个?

网友B:
加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C:
我用的只是SDA加了上拉。scl没加,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