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将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4-03-20):
发现每个寄存器都有DeInit的函数,函数说明是重设为缺省值。但是看了很多例程,这个DeInit貌似是用不用都不影响程序运行的是么?那么为什么还要使用这个函数呢?缺省值就是默认值的意思吧,那么为什么要重设为默认值呢?这么做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当然有用了,很多初始化程序都是基于开机复位后的状态,也就是缺省值

如果中间需要重新初始化就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