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库函数和寄存器能混用吗

楼主(2014-03-20):
请问库函数和寄存器能混用吗?

如果能的话,在库函数的基础上编写寄存器操作,需要在头文件进行哪些处理吗?谢谢!

网友A:
可以混用,直接使用就可以已经包含了

网友B:
可以混合使用,一般就这样用。关键地方使用寄存器提高速度。查看这个方件你会明白的:stm32f4xx.h

网友C:
当然可以混用了

网友D:
库函数不就是封装后的寄存器么,

网友E:
必须混用,库函数只把常用的操作打包,非常好。省去很多事;但有些不太常用的方式,不能保证有相应的库函数;但寄存器却是一直摆在那的,你可以有自己个性化的用法;

网友F:
库函数就是把寄存器操作变得更加通俗易懂点而已,更加符合C的风格,只是有时候为了优化速度等,刻意不用库函数

网友G:
我现在基本就是寄存器加库函数,对代码执行速度、效率要求高的场合用寄存器,一般场合用库函数。

网友H:
当然可以混用了,库函数就是把操作寄存器的动作封装了起来,一样的

网友I:
当然可以混用了,寄存器是随时都可以用的,库的话就需要包含相关文件进来啦

网友J:
我认识用STM32的人中用寄存器写函数和库的比例几乎是1:1。老一辈过来的习惯了用寄存器。英文可以的直接用库

网友K:
可以混用(我是纯打酱油的)

网友L(2023-02-05):
寄存器的代码是可以直接移植到标准库的例程里面的

网友M:
可以混用,不过要已一个为主,另一个为辅。

网友N:
一般会在HAL中调用少部分的寄存器操作。

网友O:
只要你会寄存器操作,可以混用,如果不会寄存器操作,就学一下。

网友P:
可以混用的,寄存器随时都可以用

网友Q(2025-04-06):
是的,STM32 的库函数和直接寄存器操作是可以混用的。你可以在使用库函数的基础上,针对某些特殊操作或优化,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R:
如果要在库函数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寄存器操作,只需要确保不要冲突。例如,使用库函数配置某个外设后,你可以通过直接修改寄存器的方式来调整某些参数。

网友S:
在混用时,建议在头文件中包含相应的寄存器操作头文件,例如 stm32f1xx.h,这样你就可以直接访问 STM32 寄存器而不会出错。

网友T:
使用寄存器操作时,要确保没有覆盖或与库函数的设置发生冲突。比如,使用库函数启用某个外设后,可以通过寄存器直接调整外设的某些配置,而不影响外设的整体功能。

网友U:
如果要在代码中同时使用库函数和寄存器操作,通常无需在头文件进行额外的处理,只需包含标准库头文件和相应的寄存器定义文件。

网友V:
可以在初始化外设时使用库函数,之后对寄存器进行微调。只要注意控制好时序和配置,库函数和寄存器操作是可以混合使用的。

网友W:
要特别注意,库函数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对寄存器进行某些初始化或配置,如果你直接修改寄存器,可能会不符合库函数的预期行为。最好清楚你在做的修改。

网友X:
一般来说,混用时不需要特别处理头文件,只需确保你引用了 stm32f1xx.h,它会包含必要的寄存器定义文件和外设头文件。

网友Y:
例如,使用库函数配置定时器后,你可以通过寄存器操作改变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值等特定寄存器,不会影响库函数的配置。

网友Z:
总结来说,库函数和寄存器混用是完全可行的,只需注意两者之间的协调,确保不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尤其是在外设的初始化和配置方面。

网友AA(2025-11-05):
可以混合使用,一般就这样用,已经包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