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MPU6050读数问题

楼主(2014-03-20):
各位,大家好,本人新手一个,最近在研究MPU6050,用DSP28335的I2C对其读数,将读到的数放在I2C FIFO中,收集14个字节后,中断响应进行数据计算。前天晚上程序写好试了一下,没什么问题,结果昨天早上试的时候发现读数有问题,就是FF 00 39 C1循环出现,完全不对么,程序和接线也没动啊!!无奈,尝试取消I2C中断读取,用查询等待的方式读数就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时序不对吧,时钟最大只能到4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不对吧,时钟最大只能到400K

I2C的输出时钟就是400K,我改小了点,中断读数还是有问题……换了3个MPU6050模块,问题都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用端口模拟再去用中断,分析原因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端口模拟再去用中断,分析原因所在。

找到原因了,貌似是中断读的太快了,多延时一会就好了,感谢版主,再请教个问题,那个高通和低通滤波器的频率怎么设置有讲究么?

网友B(2015-03-12):
楼主我也在研究28335接6050,想咨询你下!能加下QQ吗   280327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