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引脚初始状态是什么?

楼主(2014-03-20):
stm8s103引脚初始状态是什么?产品里准备用ST的MCU,可是在DATAsheet里没找到相关的说明

楼主:
木有人回复:'(

楼主:
哪位大神用过这个片子,说一下啊

网友A:
stm8s参考手册里有提到各寄存器复位后的值,复位后IO是浮空输入状态

网友B:
先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C:
默认是输入状态,不用的话接地,好像pdf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参考手册里有提到各寄存器复位后的值,复位后IO是浮空输入状态

那就是说上电后IO口初始电平不确定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好好看看手册吧!

没有在手册上看到才来问问的,如果你愿意回答,本人感激不尽,如果不愿意,出门不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是输入状态,不用的话接地,好像pdf里有。

可能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在IO口外部接了两个LED,我只是想知道上电后是高还是低,因为这个会决定LED会不会闪烁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在IO口外部接了两个LED,我只是想知道上电后是高还是低,因为这个会决定LED ...

都有亲兄弟说是是输入,输入状态怎么可能 驱动你的LE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有亲兄弟说是是输入,输入状态怎么可能 驱动你的LED呢?

准确的说是这样连接的
电源----LED1----IO口------LED2-----GND
那么如果是输入的话,LED1肯定会闪一下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确的说是这样连接的
电源----LED1----IO口------LED2-----GND
那么如果是输入的话,LED1肯定会闪一下咯 ...

人才,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没搞明白,IO口设为浮空输入状态后不管外界什么电平,根本不会有多少电流流过,怎么可能点亮LED。你把IO一直设为浮空输入,仔细看看LED会不会亮

网友A:
先弄清楚什么是输入、什么是输出再说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确的说是这样连接的
电源----LED1----IO口------LED2-----GND
那么如果是输入的话,LED1肯定会闪一下咯 ...

常见的节省IO的用法,要两个LED都不亮,IO就得设置成输入状态,然后电源电压不能大于两个 LED的导通电压和。放心,不会闪的,否则至少一个灯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没搞明白,IO口设为浮空输入状态后不管外界什么电平,根本不会有多少电流流过 ...

大牛,您知道地也可以流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见的节省IO的用法,要两个LED都不亮,IO就得设置成输入状态,然后电源电压不能大于两个 LED的导通电压 ...

非常感谢,已经搞定了

楼主:
最烦上面几位装X的,你牛B,想要回复就好好回复,不想回答就算了
别唧唧歪歪的来秀你TMD那点可怜的优越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牛,您知道地也可以流电流吗?

废话!
LED能不能点亮不是看电平是高还是低,根本要看流过LED的电流能有多大,输入状态的引脚不管什么电平都不会有多少电流流过的,即使有那也是泄漏电流,微安级别的,离点亮LED差了十万八千里。
不是非要说你什么,只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即使有怀疑试一下不就得了么,一直把IO设为浮空输入状态,加电运行,你看它会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