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Kinetis L系列中断优先级设置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4-03-20):
关于Kinetis L系列中断优先级设置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近在调试Kinties L系列的时候,使用官方例程中arm_cm0.c,使用其中的void set_irq_priority (int irq, int prio)函数设置了中断优先级,然后仿真的时候,在寄存器窗口发现NVIC_IPRx寄存器的值并没有改变,然后查看寄存器具体的地址的内存发现也没有改变, 后来将NVIC_IPRx寄存器地址的值赋给一个变量,然后使用printf将该变量打印出来,发现第一次能够打印正确的值,但是连续第二次打印,值又变为了0.当时感觉很奇怪,然后仔细阅读了下ARM Cortex-M0的内核文档:The Definitive Guide to the ARM cortex M0.pdf.
发现对于中断优先级的操作,和ARM Cortex-M4还是有区别的:主要在于对于M0+内核的NVIC_IPRx寄存器,每次操作都是一组32位操作,若要改变寄存器的值,首先先要读出相应的值,然后改变一个字节,再将值写回到原来的地址上。
M0内核文档是这么讲的:
M4内核就不一样,是可以字节操作的,这点在M4的内核文档上也可以找到。
所以,我认为,原来arm_cm0.cset_irq_priority (int irq, int prio)函数不能实现优先级正确设置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采用了8位操作的方式如下:
uint8 *prio_reg;
prio_reg = (uint8 *)((uint32)&NVIC_IP(div));
*prio_reg = ( (prio&0x3) << (8 - ARM_INTERRUPT_LEVEL_BITS) );
定义需要修改为:
uint32 *prio_reg;
prio_reg = (unsigned long *)((uint32)&NVIC_IP(div));//div
第二,从原来的代码可以看出,并不能准确的实现具体irq的定位与值的修改。
假设我们需要设置:  set_irq_priority(17, 3);
可以看出,上面错误的代码只能实现irq=16值的修改,原因其只是定位到了NVIC_IPR4中的低字节,而没有在IPR44个字节做偏移,所以只能修改irq=16的优先级
根据我们的reference manual可以知道,在每组IPR中,具体定位IRQ,可以通过8*(IRQ mod 4)+6的方法,注意mod是取余数,程序中是“%”,不要理解为“/”.
综合上面两点,我将set_irq_priority函数修改如下:
void set_irq_priority (int irq, int prio)
{
    /*irq priority pointer*/
    uint8 *prio_reg;
    uint8 err = 0;
    uint8 div = 0;
    uint32 temp=0;
    uint32 *prio_reg1;
    /* Make sure that the IRQ is an allowable number. Right now up to 32 is
     * used.
     *
     * NOTE: If you are using the interrupt definitions from the header
     * file, you MUST SUBTRACT 16!!!
     */
    if (irq > 32)
    {
        printf("\nERR! Invalid IRQ value passed to priority irq function!\n");
        err = 1;
    }
    if (prio > 3)
    {
        printf("\nERR! Invalid priority value passed to priority irq function!\n");
        err = 1;
    }

    if (err != 1)
    {
        /* Determine which of the NVICIPx corresponds to the irq */
        div = irq / 4;
        prio_reg1 = (unsigned long *)((uint32)&NVIC_IP(div));//div
        *prio_reg1 = ( (prio&0x3) << ((8 - ARM_INTERRUPT_LEVEL_BITS) + 8*(irq%4)));
    }
}
同样以set_irq_priority(17, 3);为例,使用CW测试的结果如下:
图 2
图3
可以看到,结果已经成功改变。
希望该经验能够帮到大家。
附件为修改后的arm_cm0.c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A:
感谢ZJJ分享的相关经验!
如果大家的程序涉及到中断优先级设置,可以参考着操作一下。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支持!

网友C(2014-06-08):
这个有点小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小复杂。

修改中断优先级是程序复杂后都会遇到的,所以如果各位使用L系列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D(2014-08-11):
谢谢,下载下来留着备用

网友E(2014-09-10):
好东西,正愁怎么配置!!

网友F(2014-12-31):
是开发商李开复老师开发拉绍克法律

网友G:
大神啊,多亏你

网友H(2015-06-15):
下载下来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I(2015-09-14):
已经用到了,不过未发现这个问题,太感谢了

网友J(2016-03-22):
中断优先级在实际产品开发中还是非常有用的,学习一下。

网友K:
Mark学习下~   未来可能用到

网友L:
正需要,谢谢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