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示波器

楼主(2014-03-20):
  希望懂示波器的大师指点一下我这个菜鸟     qq446373743:hug:

网友A:
LZ这个问题有点广啊。。。

网友B:
买示波器?卖示波器?设计示波器?

网友C:
使用问题 ??还是采购选型问题?还是开发问题?

楼主:
我就是 想知道  那个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问题 ??还是采购选型问题?还是开发问题?

    大哥   这个怎么用啊

网友D:
谁有空,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啊。。。利用8155跟74ls164写一个数码管动态显示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   这个怎么用啊

一言难尽啊   实在不知道怎么用   探头接到信号和地上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按Auto键让他自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言难尽啊   实在不知道怎么用   探头接到信号和地上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按Auto键让他自动调 ...

:L   你可不可以针对主板的问题  用手机照出来是什么样的波形

网友E:
我来献丑,欢迎指正:1、需要查看通道的设置,主要配合探头的倍数,选择和探头一样的倍数,以及选择电流探头还是电压探头,设置每格的对应的电压值或电流值以及位置;2、设定时间,根据大概频率设定,以便观察,3、设定触发:选择触发信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位置位于一般波形的垂直的中部,选择自动触发还是单次触发根据需要来,4,注意隔离,有条件的话,示波器都接隔离电压,测多个共地信号时,注意地的位置,有高压信号时最好用差分和高压探头
基本就这些,其他的功能可以以后慢慢摸索,反正这东西就多多用,多多摸索就行,多向周边同学同事老师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献丑,欢迎指正:1、需要查看通道的设置,主要配合探头的倍数,选择和探头一样的倍数,以及选择电流探 ...

我还是不用这个怎么用  那些波形怎么 查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