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6E/L508 IAP读写次数问题

楼主(2014-03-20):
MA86E/L508 规格书上写到内置 Flash  的持久期是100写周期, 我对同一地址进行IAP读写测试的时候发现超一万次了数据还可以进行擦写。
测试办法:
用串口软件每隔50ms对单片机发送一次写读命令。
是芯片的资料有所保留还是我的测试办法有问题?

网友A:
芯片可重複寫入次數的測試是屬於破壞性測試,有一定的測試方式,
規格書上的寫入次數是出廠新品的芯片可以寫入的保證次數,
使用超過保證的寫入次數,不代表每個芯片每個批次都是如此,
使用超過寫入次數,用戶只能自行控管芯片Flash資料的可靠度,芯片廠家不擔保。

网友B:
我实测过89/ MA805系列的读写,都有10万次以上,但笙泉规格书都只有2万次

经询问代理,得到的答案是“笙泉很保守,2万次是台积电(TSMC)保证的”,我一

听.....大概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