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接地层的作用没有明白,求解?

楼主(2014-03-20):
不明白为什么直流电流需要通过过孔1到接地层,然后通过接地层到过孔2?感觉都在接地层,过孔1和过孔2的电压一样,为什么还可以有电流流动?求大神回帖,

楼主:
这是看的资料图:

网友A:
可不可以发完整的文档,这样截个图,也看得不明白。

楼主:
截图部分有疑问,谢谢

网友B:
哦,亮亮大神真是厉害呀

网友C:
不要把地线当作"电平为0的等位体",而要当成"信号流回源的低阻抗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地线当作"电平为0的等位体",而要当成"信号流回源的低阻抗路径"

感觉好怪啊!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亮亮大神真是厉害呀

你是哪个?居然遇见熟人了,见笑了

网友D:
从A点流向B点会选择最好走(阻抗最低)的路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个?居然遇见熟人了,见笑了

我是你学妹啊,我QQ2312787445,师兄你一定要加我呀,我还有好多问题呢

网友E:
电路板上不可能有任意两点电平完全相同

网友F:
寻找低阻抗